这三个IO能互换吗?

楼主(2008-10-10):
IT8712F-A IT8711F-A IT8712F-S 这三个能互换吗?还有就是比如两个IT8712F-A一样,但是IT8712F-A只有这些字一样,下面的有不一样,这样能代换吗?还是要找所有字一模一样的?

网友:
第一二行要一样。。。。

网友:
IT8712F-A /IT8712F-S可以代换。IT8711F-A就不可以了
两个IT8712F-A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