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看BGA用多大的锡球????

楼主(2008-10-10):
谁知道FW82801DB南桥要用多大的锡球??其它的要怎么看用多大的?

网友:
0.76的.
:)

网友:
北桥用0.6的.

网友:
有的南桥 比如 SIS的 也有用 0.6的

网友:
很明显折,把坏的拆开,看一下,再对比一下0.76 跟0.6的.一比就知道了,
我就买了这二种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