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533主板开机跑07重启

楼主(2008-10-10):
GA-533主板开机跑C1-07重启,故障为不开机,5V短路,换IO后可以开机,但一直跑C1-05,一直重跑..请高手指点.....
更换同型号IO,原是IT8702F-A找不到一样的就用IT8712F-A代换了,不行,键盘接口不能用,最后买了一同型号换上...OK...谢谢大家...

网友:
查内存供电时钟ad线
刷bios
换IO

网友:
可能是IO没焊好或是坏的

网友:
C1~05循环跳变可能有两种情况:
检测BIOS电路或BIOS损坏,重刷或换掉
I/O坏或者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电 不开机情况下 摸南桥热不 在检查下PCI14PIN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发下给我

网友:
您的主板南桥坏了
  要不就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下PCI14PIN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我是新手,不懂.......IO原是IT8702F换了IT8712F也是技嘉板上拆的.....南桥温度正常.BIOS也刷了...故障仍在......

网友:
1:刷BIOS
2:直接更换I/O
3:换32.768
4:碰到过内存供电部分场管性能不良也跑这个代码的情况

网友:
试换ICS。  不就是循环当么!

网友:
把你焊的IO拍个照片来看看...如果被我发现有焊接问题..肯定用镊子敲你的头!!!

网友:
LS 超版:说IO加焊
再考虑IO CLCK

网友:
10楼的,我没有好的摄像机哦.手机照的不行.....我再加焊试试......

网友:
经过大家的意见,我加焊了IO 后已能点亮,但是键盘(PS2/USB)都不能用...没试接口没发现什么问题,心想可能IO焊坏了,所以,又更换了一个....键盘故障仍在.....这种故障BIOS不会有问题吧......请大家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BS你的焊接技术...

键盘鼠标.首先看是否有5V供电
然后打4个电感处的二极体值.应该一样
如果黑接地。红去测.值偏小 为排容漏电或者IO短路
如果红接地.黑去测,值偏大.为断路!

网友:
I/O问题,我的这板换3个I/O才好,每个焊接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先确认下I/O是不是焊好了?
再检测南桥的是否正常还有内存供电及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还真是祸不单行啊,鼠标和USB同时不能用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供电或者跳线没插

网友:
换IO换一下,看看结果是怎样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找了一同型号的IO换上,正常了......

网友:
你换的8712F-A 是技嘉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见多了!但也维修过不少!这种情况下!都是IO有问题!
8702和8712是能代换的!大家也不知道换过多少!还是成功的机会很高!

网友:
维修中最好有一样的元件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