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7K1RC 图纸,老烧行管,为何?

楼主(2008-10-10):
清华同方7K1RC 图纸,老烧行管,为何?

网友:
烧行管的原因很多,一般都是自己满慢找.

网友:
激励回路,二次升压电路,阻尼二极管和几个逆程电容,高压包。这几个回路你都要排查。你的行管的功率行不行啊,不要修到最后是你的行管不能代换

网友:
烧行管的原因太多了,一句话讲不清楚。一是检查行管的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一般为50-150V左右(根据主机设置而定),二是检查行推动电路,激励功率是否符合要求,过激和欠激励都容易烧行管,三是行偏转电路是否有交、直流短路现象,四是代换的行管是否符合要求,五是行变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