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BLE MODEM的MAC地址

楼主(2008-10-10):
我用得是有线通上网,如果我找一个同样型号的CABLE MODEM ,然后把能正常使用的那个里面的EEPROM的数据烧录到另外一个CABLE MODEM里面,哪么二个机器的MAC地址是否就一样了?二个机器能否同时使用?
Mac

网友:
要是一样了就肯定不能一起用了。

网友:
结果是二个都可以用,但不能同时用,二楼正解啊,到底是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