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无电压

楼主(2008-10-10):
开关无电压, ,门电路芯片47系列无供电,怎么修啊。

网友:
接着往上找呀,供电是最好修的。

网友:
你跑下线,下是不是经过74门电路的,看它给哪个管子连接在一起的,正如楼上所说,供电是非常好修的,如果这步都不能解决,那修主板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
先学学跑线路吧,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把线路跑熟了!

网友:
修主板的基本功:先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