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板出怪问题

楼主(2008-10-10):
主板是754架式,内存上400频率的就跑C1,上266频率的就可以。主板是NF芯片组,SB和NB的工作电压正常,内存工作电压也正常,时钟是集成如SB内部的,时钟晶振和32。768也换了,I/O也换了,BIOS也刷过了,内存的AD线也正常阻值也正常,整了好久没有整出结果,请高手来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内存变质引起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过CPU 没有????

网友:
不就是 挑内存么。那就是 频率的问题了,换个 ICS试试。不行的话就试S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