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10):
现有一块ASUA  P4800S-X主板。插电自动开机。诊断卡就是FF,不跑码。没有3.3V电压,现在有了,还是不行。有那不对的。给讲下。我在线修.请指点。

网友:
3.3SB也没有吗,测14脚对地阻值噻,看是否对地,上电自动开机应该给IO有关,换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