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能进系统但是不能玩游戏

楼主(2008-10-10):
我这里有一块天行7300GT CF白金版128M T36的显卡,该卡能进系统一点都不花,但是就是不能玩游戏  测试的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173624       222402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Read    Error Count: 173624
Write   Error Count: 222402
Unknown Error Count: 0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显存有虚焊了或坏了,修!

网友:
刚好有16位,估计就一个显存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天行系列显卡的驱动 找个最新的驱动安装了 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GPU,也有可能是一颗显存,还有可能是这两者之间的线路

网友:
GPU 我焊过了的  但是那么多显存我还真整不准是哪颗啊 ,线路我也看了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