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开机C0

楼主(2008-10-10):
有技嘉915主板,开机就C0,查电源,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刷BIOS,开机不跑码了 。郁闷死了,咋回事啊

网友:
BIOS刷错了吧..

网友:
同问一下,收来的一块V星的915PL(MS-7143),
被人修过,开始是加不了电,查CPU供电的一个上
管穿了,换掉后可以上电了,但不跑码。

细看IO也被换过,焊的质量不高,重新拆焊,开机
就跑C1,有时候不跑。先是重新刷了BIOS,无果,
怀疑IO不良,在基地TB店买了两片剪板的IO,换上
去故障现象一样。

又怀疑CPU座虚焊,用打值卡打下来一切正常,内存
槽打下来也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2008-11-16):
C1,的话查一下内存外围电路或换北桥

网友(2009-03-27):
是不是8I915P-G的主板。
压脚座90%开机.

网友:
波罗的看法我支持,呵呵

GA 915 多见这个问题,座子脱焊

MSI 的那个板子,天黑了吗,你用的CPU对不对的?

网友:
压U座,压北桥,不行那报费

网友(2010-07-04):
775U座空焊压不出来就上U 扎线 U到北桥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