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供电 开机自保

楼主(2008-10-10):
希捷U6 model st344810A   40G开机电脑风扇转一下就保护,小弟对硬盘不是很精通 大家帮忙看一下哪的问题  从何入手

网友:
短路了,从电源接口往里查,看见一个拆一个。
这种严重的短路一般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

网友:
短路了,主要看下2级管,芯片可以用手摸下温度就行

网友:
我也学习了。。。哈哈。

无笑天神 -1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无意义的回复!

网友:
下面二极管坏了

下面二极管坏了  或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你机器的电源问题 我的ST硬盘就是 换台机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