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GV主板重复通、断电(已修复)

楼主(2008-10-10):
一块长城机上的845GV主板,由于客户将内存插反,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重复通、断电,就是上电风扇转,2秒后停转,再过约5秒后又自动转,之后又停这样重复(也就是所有的电压都在跳变)。观察板子内存供电管D434,20N03已烧毁,更换后故障一样。故障时测量PS-ON绿线电压在0-5V之间跳变,但上假负载可以一直保持通电,测量假负载上的1.75V ,时钟 等参考电压都正常,内存2.5V,1.3V供电也正常。上CPU后故障重现,观察诊断卡能跑到C1即断电,强行通电诊断卡跑E0,复位灯常亮。曾以为更换的2只管子有问题,再更换无效,甚至取下2只管子故障也都一样。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会不会是内存插反把复位电路给弄出问题了,要不也不会不断重启啊

网友:
论坛大把此类故障贴子,你先搜索来一一拜读就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S板子检不到内存就是这德行。你的应该是紫色小板子吧。

重点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学修板卡 版主,此板确实是紫色小板,按你的思路我再查查。

网友B:
再次感谢学修板卡 版主,此板修复。将烧坏的2个供电管更换,再将烧坏的内存槽封掉,在另外一个内存槽上内存试机OK。

网友:
你的意思是内存槽坏了,呵 呵。

网友:
学习中

今晚你们又给我上了一课了!

网友:
是不是只能上一条内存了。还能不能修好那个,要是客户不愿意怎么办。你还没有找到问题。是那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户不收货的话可以叫他换另一条插槽,加30人民币就行,十分钟就搞掂。

网友:
又偷了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学修板卡 版主,此板修复。将烧坏的2个供电管更换,再将烧坏的内存槽封掉,在另外一个内存槽上内存试机OK。

将烧坏的内存插槽封掉?怎么封啊?

网友:
是啊,我也有此疑问,怎么封掉坏槽子的?我一片板烧了内存槽,换了供电管后电压正常,可还是不工作,怀疑槽子烧坏了,不知道有什么简单办法封掉这个槽子~~~~~~~~~~~~

网友:
封掉就是拔了的意思。我也经常换内存坐子。哈哈。很烟的。就像烟雾弹一样。。我老婆都受不了。。叫我以后不准换。太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14楼的朋友,换内存插槽应该是用风枪吹下来的吗?

网友:
曾以为更换的2只管子有问题,再更换无效,甚至取下2只管子故障也都一样。
内存2.5V,1.3V供电也正常。 ,此板修复。将烧坏的2个供电管更换,再将烧坏的内存槽封掉,在另外一个内存槽上内存试机OK。
                                      这样检查到最后是不是 内存巢短路了啊,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没写清楚,让大家误解了。所谓封掉内存槽,就是在内存槽上贴张纸条,让客户知道这个槽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好用锡炉,否则容易把主板烤糊了

网友:
又偷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我有一个845GL的板子,触发直接断电重启,可以强制开机,到现在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