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PE内存供电低,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10-10):
一块硕泰克的865PE,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点不亮,好的时候
声卡也不好,让看看。

上机测试发现码跑得特别慢,能点亮进系统,进系统后发现没
有找到声卡,于是测声卡供电正常,打ALC650的5、6、8、10、
11脚(这几根线是直接到南桥的)对地阻值正常,但一插上ATX
电源,11脚对地短路,所以直接把ALC650吹掉了。

吹掉以后发现跑码速度正常了,但点复位有时不能启动,测下来
内存供电低,只有2.23V,于是换掉两个场管,未果,又换RT92
02,还是一样,没办法了。

现把RT9202的各脚的电压值报上来,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先
谢谢了!

1:7.69
2:4.63
3:地
4:  2.66
5:  5.11
6:  0.825
7:  3.82
8:  2.23

网友:
麻烦哪位大虾支个招啊!

网友:
如果确定RT9202和MOS管没有问题,可以测下C6,R2和R3,R2和R3的比值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
可能是输出的取样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原来板子的R2、R3阻值分别为2.2K和1K,现直接使用图纸中所标的阻值来替换,
R2使用了270欧,R3使用了120欧,供电恢复到2.54V,基本正常了,谢谢!

网友:
很经典的内存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