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希捷硬盘用MASTER初始密码解锁未知USER密码

楼主(2008-10-10):
希捷Barracuda 7200.7 80GB ST380011A硬盘一块,被别人加ATA密码,业余条件下没有PCI3K,没有XLY专修,也没有ST指令线,看网上文章说只要硬盘,不要数据的情况下,如果加的只是USER密码,用MASTER密码可很方便地解开,只是数据全丢。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网上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希捷的MASTER初始密码是“Seagate                         ”,注意大小写,Seagate后面是一共25个空格,正好32位最大长度。
看免费的Victoria有密码功能,就用它了,默认的API模式密码功能被禁止了,试了改PIO就行了(见图右上角),设置正确端口,先试了下默认的那个被某软件常加的密码,不对,选密码方式为MASTER,在下面输入密码,点Unlock,提示要全盘擦除,确定后就开始擦了。但头几次在WIN下总是自动终止,可能中间不能对盘有任何操作,或是我电源设置中设了多少分钟后关不用的硬盘的缘故吧。终于在第三次时成功了,这次没在设备管理器中认硬盘,这样就不大会受系统影响了,反正VCR的PIO模式不用系统认硬盘,用了半个多小时,再读硬盘已没密码了,可以进行任意操作,再断电一次,再看还是没密码,这就放心了,现正在再擦一次准备扫坏道。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可否提供
谢谢
我在线等等,我急需

网友:
Victoria是全免费的,你可以直接GOOGLE。现在是4.46版,本站也有下,可能在第二还是第三页吧,就是要扣经验值,推荐在官网下。

网友:
方法太好了,谢谢啦!

网友:
今天才发现VCR也可显示测试的图形(去掉显示剩余时间前面的Grid的勾),这下可以把HDDSCAN放一边了。

网友(2008-11-13):
我有块40G的也被加密了 快去试下 谢谢了哦

网友:
我刚好有一块希捷Barracuda 7200.7 80GB ST380011A硬盘一块也是被加密了,没法用,谢谢楼主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