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被锁

楼主(2008-10-10):
我有一块日立笔记本80G的硬盘,接口是SATA的
每次开机都要输入HDD的密码,但是密码已被遗忘,我该怎么办?
我试过以下方法都没用:
    1.   用DM ,PQ,FDISK,DISKGEN都没用
    2 。又用MHDD解锁,都不行
    3.    用MHDD擦除功能会出错,提示如下:
warning :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
警告:这驱动由ata密码锁

working using PIO mode ,which is very  slow  to enable max  speed please  detect the drive in  BIOS
工作使用PIO方式,是非常慢的请使能最大速度查出在BIOS的驱动

然后用网上找到的代码:

    4.  硬盘解锁

不提起debug这个命令,相信好多人已经忘掉它了,解决问题或者是故障的时候想到的是其它硬件或者是软件的原因,如果有debug几个小命令解决难题。例如某天硬盘被锁住了,你怎么办?又没有其它的软件?可以用到它了。
硬盘解锁(用A盘启动)

debug
a 0100

xor ax,ax
push ax
pop ds
push ax
pop es
mov cx, 100
mov bx,7c00
mov word prt[bx],0
inc bs
inc bx
loop 10c
mov ax,0301
mov cx,0001
mov dx,80
mov bx,7c00
int 13
w 100 0 0 1
q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故障就这样轻易的解决了,不借住任何软件,这一个实例解决很多像这样的问题

5。 把硬盘挂在另外一台机器上在BISO下可以认到硬盘,在Windows下却认不到硬盘,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磁盘驱动器里有硬盘,在磁盘服务里去没有硬盘

网友:
我不甘心又到本论坛上找到:关于PC3K的解密方法
PC3000解笔记本硬盘解密
作者:高科数据恢复
一、查看硬盘状态

将被解密加密的硬盘接好, 进入PC3000AT主菜单界面,按下小键盘上的 DEL键可以看到该硬盘的当前参数表。翻页到最后一页,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password established: yes
此处若为yes, 即此盘被设定了口令;
若为no, 即此盘未设口令。HDD locked :yes此处说明是否此盘已经被口令锁定。

Sequrity level: Maximal
此处说明口令锁定的安全级别;只有两种情况:high maximal
high级别,可以用Master password进行unlock,数据全部无损; Maximal级别,不能用Master password直接unlock, 而是用Erase命令对全部进行写零才能unlock, 数据全部丢失。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若为$0000,即说明此盘的Master password不是出厂时的默认值。

一般解锁方法:
、若知道用户原来设定的口令,可在PC-3000AT主菜单下按小键盘的6键(或右方向键),选择“Disk sequrity commands---unlock disk”,输入正确口令,回车,若提示操作成功即为解锁成功;然后,再执行”Clear password”,便可完全清除用户设定的口令,此时数据无损。
、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FFFE, Sequrity level high, 解锁步骤同上。但输入密码时须选择 Password type: master, 并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FFFE, Sequrity level maximal, 则应执行
Disk sequrity commands- Set password, 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然后执行“Erase disk”。经过数十分钟的数据清除过程后,硬盘可恢复到可使用状态,但原有数据全部丢失。

、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也不知道Master password, 则需要用特别的方法解除密码。

网友:
特别解锁方法
1、找一个与待解密盘相同型号,且Firmware版本一致的未加密的正常硬盘。
2、用PC-3000AT中的“Set password”, 设定一个简单易记的用户口令, 如”123456”; 断电再通电;
3、用PC-3000AT中的”unlock disk”, 故意输入一个错误的口令(如”abcd”),将会看到操作不成功的提示。此时,硬盘中保存正确密码的模块已经被系统自动读到硬盘线路板中的缓冲区了。
4、用”sleep”使硬盘进入休眠状态,此时硬盘停转。
5、小心拆下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待解锁的那个盘底,上好螺丝。这里是带电操作,要求非常小心!特别注意IDE接口和电源接口别松动。
6、用“unlock disk”, 输入前面自己设定的密码,如“123456”。 如果提示操作成功,则继续下一个命令“clear password”, 解锁过程完成。 然后,换回原来使用的线路板

以上方法我都基本尝试过,都没有用

但是菜鸟手上根本没有PC3K

希望高手给一些建议

网友:
你找下日立的缺省MASTER密码看看?
我刚用这个方法解了个ST的,可参看下我刚发的那篇文章。

网友:
问题是在那里寻找日立的缺省master密码呢?

网友:
这个东东好像在 笔记本的bIOS里面可以用管理员密码把所有密码都解除的..

网友(2015-08-05):
这么复杂,我以前越狱密码,不用这么复杂呀。

网友:
不会搞这个。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复杂的说

网友:
这个挺难啊需要专门软件吧!学习啦

网友(2015-09-16):
竟然还有HDD密码,帮楼主呼唤高手!

网友:
硬盘锁密码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真想安全,移动硬盘备份重要文件才是王道 。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你就没办法访问固件区,所以你就没办法解密.放弃吧

网友:
刷个BOSS吧

网友:
只能修改一下固件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