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两边向里面缩小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8-10-10):
如题,小弟的显示器内两边向里面缩小一般是什么问题呢?但有时怕一下就OK了。。不知道一般是什么问题呢?除了虚焊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一般会那些部件虚焊呢?如果不是虚焊又是什么原因呢,诚心向各位师父请教,谢谢
[
]
显示器

网友:
电路虚焊,补焊即可

网友:
除了补焊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谢谢师父的帮忙

网友:
顶一下呵呵,小鸟今日一定要解决问题噶。。谢谢师父们的帮忙

网友:
落班了,哎。。看来等师父回来搞算了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有个三极管虚焊了。。谢谢了

网友:
既然拍下就可以好的,肯定是虚焊了,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应该可以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话
拿个放大镱

网友:
这个故障是延伸性失子真
这个故障是延伸性失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