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包后动态聚焦问题

楼主(2008-10-10):
飞利浦17寸107B50,开机有响声(有时无),经查包坏了,换包后,无OSD,可显示图像,但行不可调,关机查出一高频二极管(BAV21)击穿,用BYV26C替换,OSD出来了,再查双阻尼DMV1500M坏,用DMV56换之,现在行可以调了,就是动态聚焦不好(要不中间清楚四角模糊,要不调得中间模糊四周清楚).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把聚焦的那两跟线调换一下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也不行啊.原包是FM-1077,我用2091代换的,不知会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管座上的两条聚焦线对换试试,就是把红白两线对换个位置,我刚才换了试机,
效果要好些了,只是边角上有些轻微模糊.

网友:
总体来说应该是包的质量问题.如果你对动态聚焦电路熟悉的话.可以自已试试改一下电路来进行聚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