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

楼主(2008-10-10):
主板换电容后,测试卡测出D3 试过更换内存,更失内存那里的电压管,问题还在,请问各位有什么指教?最好加我Q48618991

网友:
说的太模糊,没法判断,请详细提供电压、时钟测试数据,以及为什么更换电容及更换的地方

网友:
原来这个板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板的电源爆了,所以更换电容

网友:
D3故障要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北桥虚焊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
内存旁边的电容 电源管 排阻都跟换后还有此类问题说明北桥问题 测内存插槽引脚电压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就刷BIOS,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