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笔记本无显示 外接无显示 在线等老鸟来做答!!!急谢

楼主(2008-10-10):
IBM T23
1.7G
1G
60G

状况:
开机显示器无显示
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开机能听到开机启动

拔内存后 开机 无警告!

请问朋友们 这是显卡鼓掌 还是主板故障啊!现正急啊!是老总的笔记本  很老的了 忘朋友们指点迷津 谢谢! 在线等解.

网友:
t23 是奔三时代的产品,那来的1.7的cpu?

网友:
的确是1.7

晕了 1.73G 也算1.7啊 大哥们解决实际问题啊  急

网友:
不能沉咯

:L :L :L :L  老鸟们快点出现吧 唉:L :L :L

网友:
是t43吧?
这东西经常坏,有很多通病。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建议你送修。

网友:
T23

没错 T23  老鸟们给个经验性的回答好不啊

网友:
等的急

不能沉啊  等的急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朋友们啊 问题我现在没诊断卡啊

有的话 就用了   你们看这样的情况是 主板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到底是什么机子呀。不管他是什么机子,开机电流是怎么变化的?你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笔记本这东西显卡是做在主板上的。
你按我说的试试
拿掉电源、电池、摘掉cmos电池放几分钟再加电。

网友:
王大修 你的步子已经走过

还有老鸟进来帮忙啊?

网友:
电流?

倒了 没学过这类专业

网友:
不能沉啊

救帖啊 老鸟来啊   等的急死了 眼看帖将沉

网友:
既然如此,建议你还是送修的好。看样子你本身并不做维修。工具缺乏不说,无这方面的知识无法交流。要是有兴趣可以慢慢学。

网友:
倒了 这不正借鉴各位专业多年经验吗

过保 没人修 :( :( :(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我估计是内存问题,T23CPU最大1。2G 你说的1。7  100% 的维修人跟你急,它是P3的机器你想能多大啊?建议你吧内存都拿下来上个普通点的256M试试或清洗巢子跟内存!

网友:
你是T30吧,T23不可能有1.7GCPU的.

网友:
要是t23的话,先换回以前的奔三cpu点下机器

网友:
我帮别人也在整这个问题,CPU是478针的 1133/512

网友:
这东西复杂呢,要么显卡,要么时钟,送修吧

网友:
T系列:
T20(P3 700)、T21(P3 800)、T22(P3 900)、T23(P3  1.13G),采用14.1屏,128M,12G硬盘。
T30(P4 1.8G)、T40、T41、T42、T43( 迅驰),光驱软驱可互换。

T20~T23机型,开机后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找ADP3421、ADP3410供电芯片,一换就好。
购买二手IMB机器,不要买T22,无真货,CPU都是超过频的。
T23主板不好找,T30内存虚焊较常见
T40以后机型,市场上行货较少

鉴定完毕:
你的(T23,1.7G 1G 60G )
要么是假的,要么,你不懂。误报,你发图片拆机让我们见识一下CPU1.7G ,1G内存的T23

网友:
T23板子的线圈虚焊比较多~!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器 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机器 不要是假的本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