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高手过来看看!

楼主(2008-10-10):
方正文杰5000A的机子.有时打张没问题,有时打一两张出黑条.
或全黑!换过硒鼓.激光器.高压板.电源板.就差主板没换了!
   有修过这问题的朋友支支招吧.一时没找到主板更换试!

网友:
换新的吧,听说佳能的打印新品CP760已经上市了哦,楼主可以去看下,想必适你吧~~

网友A:
换了硒鼓。那就排除这个了。有时会黑条或者黑页。
看看充电辊的接触怎么样。或是有时不充电等下又充电。这样就会出现黑条。若是全不充电就完全黑页了
[鼓芯没负电压相对来说可以吸引碳粉]
应是充电辊接触有问题。

网友:
清理转印棍就是机子上和鼓接触的棍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机子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硒鼓。那就排除这个了。有时会黑条或者黑页。
看看充电辊的接触怎么样。或是有时不充电等下又充电。这样就会出现黑条。若是全不充电就完全黑页了
[鼓芯没负电压相对来说可以吸引碳粉]
应是充电辊接触有问题。

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排这条。

网友:
和充电应该没关系。重点还在成像。激光器或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