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28 AMD754的COMS问题?

楼主(2008-10-10):
V星MS-7228 AMD754 主板能正常显示,进入COMS设置后,在里面设置不到1分钟,还没有保存退出,键盘按键就没有作用了,但是又能按(ctrl+alt+del)重新启动,屏幕又显示(wait)等待。请问题要修那个问题,
主板

网友:
重刷一下bios吧。

网友:
遇到过Cpu散热问题这样的,还有就是Cpu有问题的

网友:
自已有换过相同主板的BIOS,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