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54x1-l02右上角白屏--重新把图贴上

楼主(2008-10-10):
ltn154x1-l02右上角白屏,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重新把图贴上)
[
]

网友:
右上角?白屏?最好有图片。

网友:
有没打开过啊?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看起来像是安装没有装好,有漏光现象

网友:
背光没装好!或者背光板裂,要打开检查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地方漏光.检查这个地方背光是否密封好.否则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明显是没装好,漏光啦

网友:
才不是漏光 區段直線條都已經差異這麼明顯 是屏顯板壞了啦

网友:
有漏光现象,从新装过背光

网友:
屏的右下角有被撞过的痕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