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加电不亮

楼主(2008-10-10):
旭日125有A ( 英特独显)C   (英特集显)和F(SIS桥)3款。我修的是125A。
在这里求下图纸先。F的图纸大把,A和C的没见过
这本到我手时是加电不亮,但能跑码。我拆开光板时按压南桥能亮,不按着跑32  63。我直接加焊南桥(FBM)后故障没变。BIOS是40脚长条的那种,没工具刷。
想先问问有遇到过同样故障的给个思路。以前我遇到的这款不是换屏轴就是换屏线,真修的少。
板型如图
还有网口下边那两个按钮是干什么的?

网友:
把sb拆下来重做吧。

网友:
CPU 单元芯片有问题,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顶楼上的,这个一拆机先就应该加焊CPU供电芯片撒,125的机器像你这种情况大多是这种4面脚的芯片虚焊

网友:
有跑码为什么要加焊CPU供电芯片呢,没弄明白.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是旭日150的通病吧,125也有毛病?
芯片SC451我加焊了,南桥也摘掉从做了。故障还是一样呀。
能跑码说明CPU在工作,当63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南桥能亮应该是虚焊?

网友:
按南桥能亮,为什么不是虚焊呢?如果你确定你做的桥没有问题的,你是不是看着按住南桥的时候,是不是连带的按住了别的地方.自己看一下...

网友:
没有搞好,被拿走了。
对于9楼的朋友的说法认为i很有可能,一次我修个R50e时按CPU能亮就加焊CPU座,可真正的毛病是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后来我了解到这本子摔过后不亮的。我想大概是南桥附近有虚焊或断线,掉件的地方。

网友:
通病,加焊CPU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过,看后学到了一些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