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不触发

楼主(2008-10-10):
今天客户拿来了6块MS-6788的主板,有4快已经修好了,是空焊了
还有2块就是不触发,PWSW有5V,CMOS跳线有2.5V,查了和好的主板是一样的.....
我把IO.MS-7.32678都换过还是老样子,现在就差SB了,我强行开机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烫的芯片//////
现在没思路了
各位老大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啊?
还是小弟有什么地方没查到,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MS专用的防卫芯片有没有换~

网友:
你说的是MS-7吧?
换过了

网友:
我也发现MSI的版不好修啊,特别是那个MS-5/7什么的,比较贵哦

网友:
看下PWROK有 没有 就知道了 。

网友:
各位老大
现在还发现个问题就是.其中有块主板强行开机内存无2,5V主供电,有一块是有的//////////
难道版主没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此类问题.我一般直接给资料..自己研究去~~

这个是6788-20a的

网友:
版主;
怎么下了N个也打不开啊?
能再给我发个吗?
谢谢了

网友:
14脚出来哪个3极管看没有呀

网友:
看过的,有电压输出正常,和好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查下晶振,不触发,有南桥,PW,IO,还有门电路,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没有触发,可以先从开机电路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