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 SE 跑码到11

楼主(2008-10-10):
此板上诊断卡FF-15-11,U主供1.6V,时钟1.2V,复位1.6V,PG2.6V,VTT 1.3V  串口总线1.2V,插小喇叭不报警,判断为CPU不过,北桥与内存间有两小管输出1.2V和2.5V,AGP VDDQ=1.5V,AGP槽最头端小三极管有1.9V输出,内存供电正常。疑问:复位1.6V正常吗?因为不少754板复位与PG电压一样?对754板总是很迷惘,没思路,请指教。

网友:
个人想法换个IO试试,不好的话也没别的办法啦?

网友:
顶一下,请关注一下.

网友:
换IO看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复位1.6不确定.先搁置。
先重点检查IO.南桥.网卡边上是否有掉零件吧.不行就刷个BIOS.换换IO.
你说的代码我没见过.无法给予准确答复。只能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LZ
把代码不变化过程发上来不吧

另外对于754的扳子,不跑代码的.先压一下桥.看空焊没有

网友:
又经过以下检查,比对一好板:
1、主供电好板1.44V,坏板1.54V(VID信号正常),总线基准电压正常板是0.07V,坏板是0.02V。
2、内存,AGP,北桥与内存之间有1.2V,2.6V,1.89V,1.63V供电,比对好板电压值一样。
3、换同型号同程序的BIOS芯片。
4、换过好板上IO,目测比对好板IO旁边的零件,没发现掉件
5、拆过COM,网卡,声卡芯片
6、压过南北桥,U座点过复位  都无效
现在还发现,好板不上内存时,内存时钟电压依次为0 2.5 2.5 0 2.5 0
         上内存时,内存时钟电压依次为1.2 1.2 1.2 1.2 1.2 1.2
      坏板不上内存时,内存时钟电压依次为0 2.5 2.5 0 2.5 0
         上内存时,内存时钟电压依次为0 2.5 2.5 0 2.5 0

网友:
看LZ也检查的差不多了
还怎么说不好故障点

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得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不过呀,CPU工作条件都满足 ,重点是加焊哪个桥了?

网友:
分数据上看是内存电压的问题吧,我觉得是CPU座坏了,754的确实比较容易坏桥,它太热了,实在不行,把桥都加热一遍试试

网友(2009-12-04):
我手上也有一快一样的版 重启还会跑D3 多数是跑11 很郁闷

网友:
既然内存时钟电压不正常 ,   那时钟部分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