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只有一边出声

楼主(2008-10-10):
插耳机只有一边响机子本身音箱也是一个响,该怎么修啊是不是芯片坏了,该芯片代换件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小电容坏掉啦??

网友:
昭阳E200吧。可能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
耳机一边响,自带音箱也是。有可能是芯片坏掉没

网友:
芯片不大可能坏。这个东西还不好查嘛。开一首时间长一点的音乐,示波器一路一路往下打,看停在哪里就是哪里有问题呗。

网友(2009-03-01):
一般都是电位器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