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BIOS芯片插反了,烧掉芯片,换了芯片后

楼主(2008-10-10):
把BIOS芯片插反了,烧掉芯片,换了芯片后。
又是一次经典的实例啊,哈哈,首先是开机问题,上电自动开机,开机后1、2分钟后断电,再按开机线,不能开机。强行开机是可以的。
维修过程:换IO(没用)---换与开机针相连的门电路(没用)---把BIOS夹起,看会不会虚焊(插上BIOS芯片的时候看不清了,一拿起就插下了),结果又强行开机,BIOS烧出烟了,晕头晕脑了,哎,怎么这么大意啊,在网上搜了BIOS程序,搞了一个BIOS芯片,刷上,BIOS搞定了,但这次不知道烧掉什么了,强行开机,CPU不运行了,经检查BIOS 1脚、没有电压。检查中,主板是AMD平台的。

网友:
磐正AMD,EP-8RDA3I,求电路图一个,谢谢,有的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感觉是BIOS电路问题,好好查查看

网友:
难搞得要死,连个时钟芯片也难找啊...这个时钟发生器,不是日常所见的,比如说有一个14.318318,,,一个时钟芯片,..这板里没有的.只有几个小颗的,哎...报废算了.

网友:
内存总线有问题,没有信号,内存时钟也没有信号。晕死了。。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是时钟芯片没有信号啊,应该是供电问题,再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实在太好了,我刚才把BIOS的1脚电压修出来了,呵呵,现在只有时钟信号了,把这个修出来,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我换过IO了,难道两个IO都是坏的,多多交流,谢谢你的回复,现在这个时钟信号,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正在修这个主板,和楼主的一样的板子

我这个板子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开机
换了1个attp1的芯片。现在可以开机通电,主板的主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就是上cpu的时候,(这个主板上带一个debug数码 ...

ATTP1芯片好像是CPU监控芯片,跟开机电路有关吗?我手头上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你确实是一个高手,佩服,不过现在这张主板好像有断路现象了。晕头晕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了你推广的贴子了,真是得益不少,谢谢,可是我早已经把3---6脚直接了,还是不行。我测到了南桥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的电压明显拉低了,但不知道是哪个贴片作怪了,,,王大修先生,,,贴片故障最麻烦,你说是不是。。。哈哈,,我已经收下你的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