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10-10):
我的电脑装不上系统,文件能复制完,复制完了文件后重新启动系统就黑屏了,而且好象是死机了,键盘灯不亮了。。然后我就格式化磁盘,用DM格式化,用PM。。。用DM分区,用PM分区,什么我都尝试,硬盘里总是出现个1516错误,然后是出现个#114错误,现在是出现#86。。我这是SATA硬盘。我换了IDE硬盘和上述一样的故障。我拿去修他让我换主板,我是939接口的,很郁闷,维修师傅说是桥坏了,我想的话桥坏了怎么会点亮而且能装系统呢。。我自己懂点维修技术,把网卡,声卡芯片吹下来了还是一样。在此求救

网友: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是内存问题,把内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把你的可以换的换下试试看能行不?,要是还行的话,要是有同形号的板子换个板子去试试。
看看行不行要是还不行的话,那我可没办法了。

网友:
估计应该是内存惹的货
换条新内存,,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测下南桥

网友:
桥坏了,并不代表就不能亮。死机或蓝屏,也可能因为桥有问题造成。想这样的问题,用替代法会很快找到故障件。硬盘由南桥控制。所以说桥坏了,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