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04 VER:3。0的板在待机状态下一个场管上为什么会有一个9。8V的电压?

楼主(2008-10-10):
如题:
V星MS-7104 VER:3。0的板在待机状态下一个场管上为什么会有一个9。8V的电压?
上个图看看:

此板的故障就是北桥一定要有温度才能开机,冷机无法开机。

现在这块板无法开机,短接PW-ON开关(这里电压有跳变成低电平),ATX电源第14脚电压不变,没有变成低电平,电源无输出。

上传一张清淅的图来,刚才那两张是用摄像头拍的不清淅。拜托各位老师、同学帮我诊断一下。。。。。

图上那个小芝麻管是三极管来的

今天早上看了光盘里有一篇不加电故障维修的PDF,看到一张图:VIA,SIS上电图。
上面有一介Q15的三极管,下面有备注,该三极管损坏,会造成PW-ON电压无法被拉低。我的这块板正是这个故障,PW-ON的电压无法被拉抵,造成无法开机,在旧板上找一个T04的三极管换上去后,主板已OK,正常上电。但是不明白的就是:插座边上的场管上依然会有一个9。8V的待机电压,上电后变成3。95V。上电后这个场管的三脚电压是:D极:3。33V;  G极:3。95V ; S极:1。56V,此管是否为北桥供电?

网友:
此板现在无法开机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MS-X芯片升压的之后的电压,估计是有元件或者场管击穿,导致电压串到了这里。
你弄的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老师说的对,经跑线路,发现9.8V这个脚与MS-7的32脚相连,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击穿MS-7啊,好像一个很贵的吧。

上图哪个小芝麻管是t04,刚才看错了,一脚的一端接一个电阻(R103)电阻的另一端接ATX电源第九针+5VSB。
两脚一端下方的一脚接地。

网友:
上面老孙已经说过了,是MS-7自身的升压电路产生的,不存在损坏该芯片的问题,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张老有没有这个板(V星MS-7104 VER:3。0)的电路图或者点位图啊?或者各位老师,同学有的话给我一个,在此谢过了

网友:
先谢谢张老先

网友:
这块板已修复了,很高兴

因为昨天已经给客户换了主板,这块板现在是我的了。。。。。

网友(2010-04-21):
请问一下这个板,PCI A14待机电压是从何而来的。。。一般板都是紫色5V经过一个三端稳压管所得到的。。
但是这个板我跟了好久都没有跟出来。。。。。PCI A14是连接到一个稳压管,,这个管三脚都没有电压。
他们的三脚都不知道跑那里去的。。跟不出来。。所以请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MSI的MS-X系列芯片本身是会产生9VSB的电压为MB提供供电。。。。。

网友:
我追了下线路,这个待命电压是由8脚稳压管转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