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次断电后就要重新设置BIOS

楼主(2008-10-10):
主板每次断电后就要重新设置BIOS 是什么原因啊?
不拔掉电源插头就没事,一拔掉,即在断电状态下,下次开机就要重新设置BIOS以及系统时间。
主板电池是新买的!!!

网友:
COMS资料不保存,按这思路去论坛里搜。很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把装电池的架换了就好了,那是那个架接触不好了

网友:
回复 贺甲元

这个问题我遇到很N次,你把COMS跳线  跳一下,设置好BIOS好后断电试试,再不行的话,跑COMS电路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查查是哪个元件坏了或性能不良

网友:
查一下cmos到南桥之间的元件吧,一般会有两个二极管检测一下.有些是一个像三极管的东西,其实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升级BIOS,,,,如果不行,,,,就是CMOS电路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那个三端二极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此故障是新手最佳实例,用点心修,必修好。

网友:
根据楼上所说,先换电池座,如果不行,刷BIOS,应该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检测线路,看有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
一般是主板电池没有电,如果不行就是CMOS电路坏.

网友:
修修COMS电路撒,保存不起

网友:
谢谢大家  真是很感谢大家    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一提问题就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帮助  太感动了  谢谢!!!

网友:
我的比楼主的还怪,断电后bios信息能保存,但时间会暂停在断电的那一刻

网友:
装电池的架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