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SC 845主板不通电问题,CMOS通电?

楼主(2008-10-10):
本人是新手,想学主板维修,请教大家个问题,不要见笑

故障描述:
       主板在拆机前不能装XP系统,拆下后就点不亮了
       接电源主板灯亮,POWER SW接针导通不通电,CPU风扇不转 ,但把COMS电池拆下,接通主板上电池座上的正负极后,主板通电,CPU风扇转,诊断卡显示C1  00后不跳了,但关机断电必须导通POWER SW接针,测得主板电池座上有电压1.8V左右

请大家分析下,大概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理解半天还是不说明你说什么问题。查下CMOS跳线有没有跳错,电池有没有电,电池座有没有坏。

网友:
主板跳线都查过了,没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主板开不了机,不通电,CPU风扇不转,诊断卡无显示
                         拆下CMOS电池,导通电池座+、-极,主板通电,CPU风扇转,诊断卡显示C1 、 00

网友(2008-11-11):
同样问题

主板上通电 ,用PWR不能开机,但是 跳一下CMOS就上电了,CPU不工作,代码00
主板ABIT-GD8 775针的

网友(2010-04-04):
只是装不上系统 是否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