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不能上9550显卡

楼主(2008-10-10):
杂牌845版 不能上9550显卡 (双123M) 32M和64M的都可以 。一换上9550开机屏不显示 用了2块都这样 9550显卡是好的
我想是不是AGP供电不足啊?

网友:
你清一下主板CMOS或是刷一下主板BIOS试试再就是不兼容吧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主板不支持,先升级BIOS。不行,就是供电不足了。

网友:
这不是升级BIOS的事情嘛,有的845主板就是这样的,5200 128M的都可以上的,照你这样说VGA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