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开机,已经发现问题,但是还需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8-10-10):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 板卡级故障讨论』里面发了帖子,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938-1-1.html
#1楼是起因;#12楼是最新发现,#25楼有说明更新。
谢谢。
[
]
电脑

网友:
自己顶一下,版主请关照。谢谢。

网友:
你的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可能还有坏的.

网友:
应该是power-on按钮按下---> 主板开机电路动作--> 主板使ps-on拉低-->电源的主电源开始工作? 你按power-on没有反应,说明主板的开机电路没有工作起来,先看看紫色的待机电源电压对不对。

网友:
接到主板时?没有量,只量了空载的时候。紫色的线电压4.1V,而绿线4.9V。
我量了另一个好的电源紫线是5.1V,绿线是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