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8-10-10):
一块945板,上电正常,可以跑完代码,于是进系统试机, 第二次点的时候发现代码没跑完就掉电了,以为没接触好,又加电,在系统快进去的时候又掉电了, 经多次测试 发现是主板不定时掉电,以前没遇见过此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敬请各位赐教!

网友:
主板掉电是主板维修中一个难题:主供电电容,场管,电源IC,还有电源IC周围电路有问题都有可能掉电

网友:
散热器和U接触好没有

网友:
查CPU的散热和内存的供电

网友:
有人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北桥的性能不良

网友:
现在问题是不是就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是补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查查开机键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先空载看看如果不掉电.那估计就是CPU散热问题了

网友:
多是元件性能不良和散热引起的吧

网友:
笔记本大多是北桥故障,台板也一样

网友:
虚焊吗 。。我记得有个昂达的魔剑P35 重启后就不见网卡的

网友:
你开机用手摸下CPU的散热风扇那里烫不烫手啊?

网友:
看看I/O虚不虚 北桥附近都按一按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和CPU没有接触好,775的风扇如果卡不好的话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风扇接触是好的,散热没问题,后来发现内存负载电压有时候居然有1.6V ,仔细查看,有个内存槽里面有两根线接触了,可能是主供电跟负载接触了,最后拨开就好了 !

网友:
CPU的散热或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