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

楼主(2008-10-10):
一台联想17寸 纯平显示器 开机之后 故障现象为中心亮点
简单查看 没发现开旱点  测量偏转线圈也无明显问题。

由于今天上门维修。对次故障存有疑惑  感谢大家发言帮助。

网友:
中心只有一亮点.检查高压形成支路和偏转部分是否有明显异常.

网友:
由于时间仓促 简单测的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显示器非常崭新 而却电路板无任何异样
但次类故障 思路难以理解 。
我回来反复琢磨感觉 下次去维修更换 场块。 行场驱动片
不知道思路是否符合

网友:
我就纳闷了 除非偏转线圈插子不插可以这样(在没拆机之前我怀疑插子有问题 对此反复排除 决无问题)
不然 垂直 或者 水平亮线都可以说明问题
他偏偏 中心点 。而却就像关机消亮点的那种亮点
我怀疑 行 高压有问题导致这样 但说法几率太渺小 行有问题 行管C级能产生震荡吗 而却还能出现亮点
太奇怪了 我一定多带点配件更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