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915或945常遇到死机的故障

楼主(2008-10-10):
最近修915或945常遇到死机的故障,更换内存,显卡等部件同样是死机,怀疑是主板问题,把CPU主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滤波电容全换了,也是死机,后来看CPU风扇风尘很多于是清除灰尘,死机故障不再发生,我修过不下于10块此类故障。
这是死机故障中一个小例子,告诉同学们以后如果遇到此类故障,可先清除CPu风扇风尘然后看死机故障消失没有

网友:
换时钟吧  换时钟吧换时钟吧换时钟吧换时钟吧换时钟吧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啊,,学习,,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先清除灰尘再观察板上是否有烧毁或人为损坏.其实只要细心好多故障都可以直观的看得出来.

网友:
哦,夸张哦,一般都是先清灰尘才修吧.

网友:
呵呵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打电话过来火急火燎的,电脑无辜死机,让我去修,什么系统盘杀毒盘都带着,结果去一看,U的风扇不转 显卡风扇不转的一大把,就连电源风扇转得都很勉强!一个字,清啊,出皮老虎!

网友:
我修机子第一步就是清理灰尘!!!不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前两天95元收了四块845主板,首先用洗洁精和自来水清洗然后烘干,其中两块检测正常,一块换了显卡3055供电管后正常,在一块SB挂了。可见主板要是脏了话首先就要清洗。这样能排除不少故障。

网友:
一般是CPU周围电路不正常,或CPU座子虚,都正常的情况下,介意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