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鼠标的供电电压的对地阻值时,为什么它的阻值会是小 ...
测量鼠标的供电电压的对地阻值时,为什么它的阻值会是小数的呢?

楼主(2008-10-10):
求助:测量鼠标的供电电压的对地阻值时,为什么它的阻值会是小数的呢?另外测量的过程中是不是采用哪一个档位尼?有人说是蜂鸣档(即
二极管
档),也有人说是欧姆档(因为他是测电阻的),请问哪种说法才对呢?为什么?无尽感激..我是一个新手.
求助

网友:
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 黑笔接测试点

网友:
测电压时 表笔交换。。。

网友:
晕死. 数字表是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测试点.
要测阻值当然用电阻档啦, 你又不是测二极管. 又不是测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