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10-10):
一快华硕p4xp-x主板,诊断卡显示FF,经过检测发现,IO很烫,于是马上换了一个IO,通电有显示了,以为修好了,就放到一边没管它了.今天有个客户的主板的南桥坏了,于是就叫他换一快板,拿出上次修的那快板,装上去,没显示,插上检测卡,显示CO-A7-A8,内存条报警,以为是内存条没插好于是就重插了一次,还不行,换内存,检查内存供电,时钟,上拉,都正常.怀疑是IO没焊好,加焊后,还是一样,于是又重新换了一快IO,还是不行,检察CPU,北桥,供电也正常,打内存.AGP.PCI的A/D线都正常.刷BIOS程序换BIOS芯片,把主板上的网卡,声卡,COM.USB2.0控制芯片都取下,故障依旧.没思路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这快主板的IO芯片是W83627HF-AW,能支持DDR,SDR的内存条.

网友(2009-04-06):
厉害啊,板子估计可以当配件用了。插上内存通好电,放段时间看看,检查有无发热的元件,查和IO相连的排阻排容,可以试一试。新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