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 问题

楼主(2008-10-10):
cmos下都正常 重硬盘启动就死机 。内存 硬盘供电都正常。重安系统也是一样的问题。请教各位是什么引起的 谢谢
硬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ASUSZ9100的机器,从硬盘引导就死机,有时候能进去但是速度很慢,问题很奇怪

网友:
跑光盘系统看看.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