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重启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10-10):
今天碰见一片板子,T60 开机显示正常,重启后无显示,请高手们赐教,谢谢了!

网友:
请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你先看看不显时量量看哪里不正常,如果量不出,那只能做桥了,先做南桥,他的可能比较大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南桥点胶了,不好弄
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