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主板BIOS出现的意外事故

楼主(2008-10-10):
学校机房有70台使用华硕CUSI-M主板的学生机,这批电脑是2001年3月采购的,原来都配有20GB的硬盘,在使用过程中觉得有盘工作站管理维护很麻烦,然而安装还原精灵等保护软件虽然对保护系统很有益处,但安装或更新一个软件工作量也很大。再加上时至今日已经坏了八块硬盘,想改为无盘PXE98,但是经过检查后发现原BIOS版本多为1003,少量为1005版本,1003版本不支持无盘启动,1005也只支持RPL启动,不支持PXE。登录华硕中文网站发现CUSI-M的BIOS版本已经升级到了1009版本,可以支持PXE。华硕网站提供了主板BIOS在线升级功能,下载安装华硕Update自动升级BIOS程序最新6.07.01版,运行程序自动查找最新BIOS并升级成功。笔者连续成功地升级了18片主板,升级到第19片主板时出现错误提示,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此时又不敢重启,好在使用的是Windows 98操作系统,切换到MS-DOS状态下用华硕专用刷新程序Aflash进行刷新,选择第2项“Update BIOS Including Boot Block and ESCD”,当出现Update BIOS Including Boot Block and ESCD画面时输入更新BIOS的文件名及路径后按下Enter后程序开始校验BIOS文件,最后也是校验出错。按华硕网站提示笔者反复试过多次都不行,最后只好重启。重启就出现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显示器也不亮了。用主板检测卡检测后发现,当检测卡运行到0D时便开始报警,随后出现读取软驱的动作。在报警时系统还可以读取软驱,笔者心中大喜,这表明BIOS的启动块还正常,只要用刷新BIOS的启动软盘就能修复。由于原来就用这种方法修复过主板BIOS,找到原来做好的刷新BIOS专用软盘,只把BIOS文件改为CUSI-M的BIOS即可。插入此软盘再开机却发现系统只是读了一下软驱就不读了,怀疑原来的软盘已坏,再在Windows 98系统中做了多次纯启动盘也如此。插上一块PCI显卡后有显示,提示插入软盘A,同样试了几张新做的纯DOS启动盘也不能启动。证明BIOS芯片中的启动块也有部分损坏,无法使用启动块完成BIOS的升级或恢复。为了尽量不焊接BIOS,自制了一个“BIOS维修网站的维修焊在主板上的BIOS套件”,也找到了22脚并与电路断开。用编程器写了一个WINBORD W49F002UP12B的芯片插在这套件上,按说明操作却没有成功,检查发现我购的PLCC贴片式插座太松,与主板上的BIOS芯片接触不好。不甘心失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从BIOS芯片的每个引脚处焊一细漆包线出来外接一块BIOS芯片,通过开关控制22脚来切换BIOS芯片。功夫不负有心人,切换到外接BIOS芯片时开机成功启动,启动后再切换到主板上的芯片。运行华硕专用的刷新BIOS程序Aflash,准备重写主板BIOS芯片也一样校验出错。试用Aword的通用刷新程序Aflash刷新却死机,看来华硕的主板还非得要用它的专用刷新程序才行。试了几次后不知什么原因搞得外接BIOS芯片也不能完成启动,检测卡走到41时就死机。拆下外接导线及芯片,用编程器检查发现外接芯片已坏,现在只有焊下BIOS芯片这一条路。打算送修,一问要收费50元呢。横下一条心,到街上找一修手机处请人用热风枪把BIOS吹一下,再小心翼翼地焊上一个PLCC 贴片式插座,这个过程可要千万小心谨慎,这种插座很难焊,如果把电路板上的铜箔搞掉了主板就报废了。再插上用编程器写好的BIOS芯片,开机后看到检测卡开始起跳,随着“嘟”的一声显示器亮了,总算救活了主板。检查BIOS芯片型号也是WINBORD W49F002UP12B,插到编程器上检查却是好的,重写后插上主板能正常启动。原BIOS芯片没坏,那为何不能用华硕的在线BIOS升级程序及DOS下的Aflash专用刷新程序升级呢?只可能是华硕的这两个软件不支持WINBORD W49F002UP。再回头检查原来刷新成功的主板BIOS芯片,发现芯片全部是EN EN29F002NT,间接证实了我的猜测。当然W49F002UP芯片不能在线及华硕专用刷新程序升级,但能用编程器写,这个问题也只有华硕能解释清楚。想在网上与网友讨论,却发现华硕网站的论坛一直关闭着呢。我写下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升级BIOS焊接在PCB上的主板时要格外小心,非不得已就不要升级。一出意外你要想修复可是很困难。如果你自己不能拆下BIOS芯片的工具或没有编程器,那就只有出钱请别人修。

网友:
楼主说得太对了,没有专业编程器,非不得已就不要升级BIOS
所以维修就要备个编程器

网友:
呵呵,楼主是在做报告啊!!

那不一定要有编程器,现在可以在升级前安装备用的BIOS。
一旦升级失败,电脑立即自动起用备份的BIOS。
这就完全避免了涮新BIOS的风险,随便您去洗涮刷了。

网友:
终于耐心地看完楼主的大作,感觉您对软件有些经验的了。
但您认为很复杂的事情,对坛里的兄弟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作为维护这么多电脑的人来说,怎么也得学会使用风枪啊??

网友:
这个是我n年前发表在《中国电脑教育报》上的实例文章呀,这个是做报告吗?帖出来与大家共享为何要这么笑话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