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好)tcl 17寸CRT (7KRL)开机处于待机状态

楼主(2008-10-10):
今天又被TCL的机子给难住了~TCL (7KRL) 机型~.在前段时间我也发过一些求助的贴子.当时问题给解决了.是虚焊的原因所造成.但真正是那位置当时也没有查清~原贴~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2%B6%D6%BE%CF%E8
        我现在把这台显示器的故障现象说一下~
       1.公司一个同事昨天从网吧把这个机子搬回维修部来.一共是二台.告诉我故障现象是黑屏;不显示~昨天太忙没时间去修它.   今天拆开机子检查一番; 因为此机是网吧的机子那个网吧一共有上百台这样的机子因为是AOC 代工.首先我对这显示器进行了补焊.当时好了一台.然后一台机子.补焊完毕后.加电测试没啥反应.就看那批示灯在那闪.
      2.这个时候用笔测试.在通电的一瞬间~高压能听见.当然了.主要是靠表笔来说话~ B+ 电压~94V
         然后电又降到~67V 左右.然后就见那个指示灯在那闪~
        又加了一次电测.行管的~B极~也是瞬间有   -0.36V电压
  用的芯片是TDA4841PS         10脚是供电脚.  11.87V
                         8脚电压      瞬间有5V
                         6脚  B+ 信号 瞬间也和好机子的一样.1.1V左右
  G1 瞬间   -17V  但过后马上就变成 -147V 左右~
  振荡芯片TDA4841PS   18脚~总线时钟信号输入端~  5V
                  19脚~总线数据信号输入/输出端  5V
  二次电源管.我也检查过了.这款机子.二次电源管(升压管IRF634B)直接拆开;高压也能起来只是二次电源不会工作.检查过程当中我把此管.直接拆掉.并且也找了一个新管.此故障点也排除掉~
  行推动部分.我也跟线/检查了.没有问题.一些元件的阻值.也和另外一台好的机子做过对比~
  从上午忙到中午.一直查这台机子.到下午时;想想又把振荡芯片给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故障现象是这样: 把信号线接上后.加电有时瞬间能听见高压起来~但持续时间很短也就二秒钟时间然后就见电源指示灯在那里一闪一闪.就和显示器把VGA信号线拨掉一样.处于待机状态一样~
  思考了好久又进行了以下的检查
  1.把尾板和电路板.整体给焊了一次;.浪费了我好多的焊锡呀~~都是一百多一砣的好焊锡~心疼
  2. 把尾板和好的一台机子对调~这样可以更直观地判断问题是出在尾板上还是电路板上~对调后故障依旧
  3. 当时在分析在通电瞬间;高压能起来.从测量的电压B+ G1 还有行管基极等等这些数据已经可以分析出机子已经正常工作.但马上断掉.当时在想会不会振荡芯片工作条件不对~
     随便又检查了~28脚 外接定时电阻
            29脚 外接定时电容 (振荡电容)此电容我想比较精密~拆下来一看.是一个无极性的电容.0.1J 250V 的一个电容.二话不说直接和好的机子对调.但效果还是一样;电源指示灯还是在那闪~
    和反馈电路相关的引脚电路.以及X射线那个脚的电压值和好的那台机子已经做了对比.也是一样的数值~
    行推动部分.测试数据一样.部分元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也测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
    目前这台机子的我所能够想到的办法已经全部用上了.可是费了牛劲还是不工作~
   希望遇到此类故障的朋友帮我支个招~

网友:
从好的机器上拆一个行包过来试一下。

网友:
脱开升压电感,先通电,灯闪之后再连机。
指示灯长亮绿色,说明故障在行电路。
指示灯和原来一样:说明同步信号没有到达CPU。

网友:
典型的行输出保护。一、断开升压管到行管线路,在其中间串一只电流表,开机看行管电流为多少,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二是开机测量行场块X射线脚(瞬间)的电压值,过高会引起X射线保护,机子保护后,只有再启动才能解除保护,所以只能在启动的瞬间测量行场块X射线脚的电压。

网友:
新手不是太懂也发表下,你讲的情况感觉是主电源部分的反馈电路有问题,可不可以把反馈电路断开直接给电压IC反馈输入端直接供电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这台机子的故障我目前也没招了.我师父在弄.不过目前他也没招了~

   暂时先放下了.我这二天在研究主板~
   或许这类问题都是维修人员所遇到的疑难杂症吧~

网友:
有位朋友说.换包.目前包我没有换.但我分析.和我师父所分析.拔除包的问题~

  因为此故障的一些现象和正常工作的机子.
  拨掉VGA信号线时.所表现出的故障是一样的~
  看情况吧.明天如果研究主板有闲的时间我再把包换一下.再说一下结果

网友:
此机实在没啥招了就试换一下行包.没想到好了.
但前面的种种数据显示应该和行包没关系.下次再遇此机.或者同类型机子~得要排除掉所有可疑点~

网友:
修机有些故障虚焊有时真的令人很头痛,tcl修了也不少,都是代工的,虚焊特别厉害的,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尾板虚焊和高压包坏,都是出现指示灯在闪。

网友:
 确实如此.尾板虚焊相当严重.并且这个指示灯在闪.会让好多人走入误区~
 这台机子辗转折腾近一周时间.基本上是到了要宣判死刑的时候.
  柳暗花明了;换个包居然好了.但种种数据测量和包没啥联系.
  吃了这个亏.日后再遇到此类机子~一切可疑故障都不放过~

网友:
不错 真是学经验了 感谢大家了

网友:
是噢   就前段时间也遇到你类似的情况!!!我还浪费了1天的时间弄它!!!结果换了个高压包就好了 ~~~~~~~~~~~~~当时真叫郁闷~~~~~~~~~~以后像这样哪个的机器不会再放过一点有疑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