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韩台法焊BGA的高招.保证好使

楼主(2008-10-10):
本人用的是自制的BGA,成本就几百块,其实就是一853的炉子.忘了告诉大家,本人修本,只修本.南北桥,显卡.背上有显寸的.和现在的无铅的945都做过.无铅的成功率低点.有铅的北桥可以达到98%
方法是,芯片上部不用风枪加热,直接改了一下炉子,提升了下不温度.不过这样也不行,
我在炉子周围有缝隙通风的地方都围上了锡箔.重要的是,用锡箔<可以从笔记本废屏上拆>做成盖芯片的 小帽子,就是折叠一下就行了.和回流焊的原理是一样的.盖在上面
等温度到400左右<炉子自己显示的.不是实测温度>取下小帽,镊子轻推,<OK>重要的是帽子.它是用来锁住温度的

网友:
有张实物图给我们大家看看就更好啦!

网友:
上张图说明呀。。。。什么呀看不到。。。。没办法了。。。

网友:
853的炉子?
这是个什么炉子?电炉 锡炉 红外线炉

简单实用,但让人学不会哦。

网友:
在百度也没查到853是什么东西,楼主这东西真叫人费心思。

网友:
是853红外预热台吧

网友:
会不会出现暴片的现象,

网友:
传说中我用回流罩火化过一个南桥!

网友:
楼主说的,是植珠,我早起的方法,现在被我淘汰了,因为有爆芯片的几率。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啊?

网友:
最好就来个视频详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