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ATX的辅助电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呢?

楼主(2008-10-10):
请教一下电源ATX的辅助电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呢?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
电路图
跟我分析一下,谢谢
电路图

网友:
置顶帖上都有,自己慢慢看

网友:
我用了本论坛的搜索功能都找不到你说的东西呢?请详细说明

网友:
在电源板块的置顶帖,那边都有

网友:
楼上所讲极时. 按LS的说法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