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有很多不稳定的内存,不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2008-10-10):
我这里有三条不稳定内存,有时能进系统,但在进XP桌面之前就提示内存地址出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哪位大吓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桌面

网友:
去内存维修区下那个检测软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一般先搜索下这样会省很多事

网友:
有很多是金手指接触不好了。实在不行换底板看看。

网友:
我去那里下载了几个都不能用,有没有DOS版的,谢谢!找个合适的软件真不容易!谢谢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