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8x-MX 报E3

楼主(2008-10-11):
ASUS P4V8x-MX 报E3是什么故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于总线太密了..断了好多根..其中有一根没有焊好..目前问题解决.正常开机

网友:
客户换CPU风扇底座..用螺丝刀可以过猛..把铜泊都断了.我修补一下..诊断卡跑E3.是什么.

网友:
E3是档内存,再检查PCB线路有没有焊好。

网友:
是内存不过,查2.5V电压、1.2V电压正常否,如正常查内存条的SCL、SDA总线是否正常,ASUS的板子内存供电部门常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你不得拿现有没有通了,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如果通的话那你就放一下电,可能会好的

网友(2008-11-10):
查内存相关电路。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E3是不读内存 差有无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补线无问题情况下槽旁边有个4500片子看是否已坏,大部分都是4500坏掉了返修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