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754主板CPU的PG信号没有,请教高手.

楼主(2008-10-11):
一块盈通AN611-L主板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为1.5V,除了PG信号没有外,其它的电压都正常.上真CPU后测电感的电压只有1.09V,核心电压被拉低,CPU不工作,是不是因为它没有PG信号?请高手指点..

原来不是没PG信号,故障是在北桥虚焊,用手用力压桥CPU就跑过去了,用了半天没问题.苦于没设备给BGA封装的北桥加焊,所以可以说故障已找到,但不能说是已经解决.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如果是我修,我先查CPU供电部分,换下电压IC试试,再查电压IC有没有输出PG,再者就是查下VID信号。

网友:
复位顺序是:南桥自身先复位然后是PCI总线和北桥复位,CPU的复位是由北桥复位的建立的,所以要查明哪部们不复位,它是有顺序的。要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有PG应该是它的产行电路有问题,如一些独立的产生元件损坏,还有电源IC周围的元件及其本身的故障.

网友:
先测量一下CPU供电IC的PG信号发出没有,如果此信号没有发出,CPU_PG肯定不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