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1501 USB怪病

楼主(2008-10-11):
本人1501系统装了好几个版本,就是USB有时好用有时候不好用,比如插USB鼠标和优盘 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显示不能识别的设备,有时候插上鼠标就正常但是用一会又不能用了,有时过几秒又好了这样反复,BGA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USB阻值350,450,450,0     四个口都一样,请问什么问题请高手救我先谢谢了,对了我用安全模式试了下USB每次都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典型的供电不足啊

这是典型的供电不足啊---当然,不排除系统中毒

网友:
你看看USB口的供电对吗?

网友:
usb口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我重装了好多次系统还是一样,要是供电不足怎么修?

网友(2009-04-02):
看看是不是某些L坏了

网友:
要么换个南桥,usb用不了你加焊有用吗,
  要么就是数据线上的0欧电阻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供电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