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供电维修一例(已解决)

楼主(2008-10-11):
     华硕845系列主板客户送修时,点不亮.经测试没有CPU主供电.就让他放这里待修了.拿过板子,先目标主板,(注意目标对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有20%的故障根本上都是由目测修好的.)经目测发现板子CPU座附近有点变形.下一步再测对地阻值吧,各个点的对地也正常.接下来就修CPU主供电吧.大体测了一下CPU供电的几个主板元件,比如场效应管,电容,也没有发现异常.再测电源IC吧,用的是ADP3180,测供电正常,,想起在本论坛上看到孤帆远影版主的一句经验,呵,可以说是"葵花宝典"啊,<<你看看11脚外接的小管的E极 或S极是否接地如果接地,那就是这个管子把EN脚的电压拉低了把这个管子取了不要,只要EN脚回到高电位就可以了>>按照他说的去跑电路,也正常.
      怪哉!难道是北桥挂了?,我测,我测测北桥几个供电也正常.        会不会是因为主板变形,有虚焊的地方,用力按着CPU座也不行,再按北桥也无济于事.,,,,,,,是不是可能是ADP3180因为主板变形而虚焊呢.按着再开机,.....C1,过了CPU了,把ADP3180加焊后插上CPU,内存,显卡,开机,OK点亮了.
   结语:现在很多板子,由于发热量太大,加上CPU风扇扣具太紧,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主板就会慢慢的变形,最终造成CPU座\桥等坏或是虚焊.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了。能不能带带小弟呀。现在新人很是迷茫呀。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哈,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