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显示器JC-17W41电路图

楼主(2008-10-11):
接个一台三菱显示器JC-17W41,开机电源工作正常,但是行供电没有!+12V也没有,查了下线路发现这个显示器与一般的供电有点不一样,但手头没有它的图纸,不知道要怎么搞了,请问那位朋友有它的线路图,能否上传一个过来,谢谢!

网友:
已找到了,在这里谢谢旭记维修朋友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显示器已修好了,对照图纸发现是+5V供电有问题,但是按图上的元件参数换了二支1N4148与那只5V稳压二极管还有那只2SC1213的管子后,5V供电也是不稳定,开机几分钟后就黑屏了,查+5V供电电压只有2。8V,分析了一下电路,认为应该是它电路本身的问题,最后把原来5V供电电路的元件都拆掉,用一只TA7805S代换后,开机OK!试机3小时,稳定工作!